[宏碁]
显示器显示色饱和度低,图像发白

楼主(2015-03-19):
显示器显示色饱和度低,图像发白,亮度调整到最低。对比度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有经验的师傅帮帮忙怎么维修

网友:
测试一下屏    先确定了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先点屏,确定是驱动板还是逻辑板问题。

网友:
同感。先测试屏了。

网友:
手中没有屏的话,可以按一下AUTO键,观察是不是在AUTO调整期间图像有正常的瞬间。如果有,可以清除数据或刷BIOS再试。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排除法

网友:
點屏測試,確定是那部分問題再下手吧

网友:
恢复一下出厂。

网友:
进菜单恢复一下出厂设置看下 不行代换下驱动板

网友:
先简单的进行啊~~~直接恢复出厂设置先。多半是这个问题

网友:
  换个驱动板不 行就 是 屏坏了     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