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不触发

楼主(2015-03-19):
神舟不触发,6-71-W6500-D03 待机正常

网友:
不触发的帖子很多的,看看开关。看看EC供电时钟复位,看看BIOS,RSMRET。南桥条件。等。。。

网友:
这样问估计帮不了你

网友:
打下对地阻值是否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查待机条件

网友:
EC供电时钟复位,看看BIOS,RSMRET。南桥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