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110-AMD独显本不上CPU出CPU电压

楼主(2015-03-19):
如题所述。DELLM5110本,不触发测量发现是CPU供电管1.2VPU4606击穿,换过后机器正常测试一下午后第二天早上开机正常使用不到一个小时候机器自动黑屏了,再次开机电流在1.1几-1.3几来回反复跳不亮,正常应该上到2.几机器才能亮的。测量发现机器电感供电都出来啦。CPURST有,内存复位没有。发现不上CPU的情况下也是有供电的,0.89V,上CPU后供电是1.02V。没有思路了,请教同行师傅们这款机器不上CU是否出CPU供电呢!接下来应该去那个放下去查!谢谢!

网友:
现在机器不跑码,没有内存复位!

网友:
自己顶一下吧

网友:
我顶顶顶顶

海韵之恋 -8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发错版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