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微软之星24寸LED显示器

楼主(2015-03-19):
插上电之后白屏两秒就灭了 指示灯是亮的 请问大家怎么修

网友:
屏线换个试试

网友:
驱动板bios刷下看看

网友:
點屏測試吧,

网友:
看下是不是电源板上的电容怀孕了

网友:
先直接点一下屏啊~~~~准定一下问题出在哪里了。如果屏是好的,接下来问题就简单啦大不了电源驱动板一起换了,

网友:
拆开看看是不是屏的排线松掉了,白屏证明背光是好的!不行的话更换驱动板来点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