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00板号6050A2493101-MB-A02维修总结

楼主(2015-03-19):
正常待机电压为0.007

待机时lid_sw#为3.3v高电平

VRP3V3A VRP5V0A rsmrst# SB_PWRBTN#是触发后才有

SUS_PWR_DN_ACK触发前为低电玉,触发后为3.42V,EC BIOS不正常此信号不会为高,SLP不出

通病如下

如果不触发首先考虑换PCT25VF080B的EC BIOS 触发后跑码掉电的话换PCT25VF032的PCH BIOS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分响,,,学习了。

网友:
谢谢分享  这个是不是算是通病呢

网友:
总结的真好啊!应是正常待机电流为0.007A。补充一点,ACIN应为高电平,BIOS片选信号应正常。

网友:
这样问题好呀。最好天天碰到

网友:
看样子这款机器BIOS很容易坏啊

网友:
这个不出集显供电楼主修到过没得

网友:
手里有个不触发的  不知道怎么修。。老火

网友:
技术流,玩爆一切。

网友(2015-05-05):
youyitai 不出极限不跑吗

网友:
楼请问一下,LID_SW#是高电位是吧!那你说VRP3V3A是开机后说出来的,LID_SW#是EC本身产生的高电位?不是VRP3V3A转换成P3V3A给LID_SW#的一个上拉电阻3.3V吗?

网友:
楼主说,VRP3V3A VRP5V0A是开机后才有的,本人修到的不一样,我也看看好久这个问题,51123,3V5V是待机有的,看一下这个IC  1脚和6脚不受控EC,只接电阻就没到别的地方了,而是51123自己产生的开始3V5V电感感压。还有这个51123不能上51125否则13脚会扁高,导致3V5V出来不的。

网友:
什么情况下用这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