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s蓝屏开不开机电路分析

楼主(2015-03-19):
iphone5s蓝屏开不开机电路分析

网友:
很详细的指导  领教了

网友:
楼主这些问题遇到的多吗

网友A:
螺丝不正确导致蓝屏?????

网友:
细节见精神,小小一颗螺丝也逃不过专业的眼光。

网友:
很强大的分析思路

网友:
苹果遇到的比较少    学习了

网友:
苹果5目前维修的不多啊,学习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丝不正确导致蓝屏?????

是的,如果还行BS1损坏可能导致此故障
苹果标志蓝屏重启
这两个摄像头
成交量最多
响铃开关
奥斯卡运动IC
红屏
没有电源

网友:
非常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丝不正确导致蓝屏?????

shi xiushou ji de ma  ??

网友:
呵呵  楼主大虾在讲解通病呀

网友:
5s蓝屏还没遇到过,这个蓝屏的多?

网友:
瞬间亮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