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白屏灰屏,VGHC1电压没有

楼主(2015-03-19):
22寸的BENQ显示器拿来的时候灰屏有点竖条,没有图像,用通用板试过还是一样。屏型号是M220EW01 V4。于是测量屏各电压,VGH1电压只有5V,VGHC1电压0V,AVDD1电压5V。过了一会再测量发现VGH1电压只有3.5V,VGHC1电压有1.6V了,AVDD1电压4.5V,此时屏幕变白屏了。电源IC是AAT1164C,32脚经过0欧电阻输出VGHC1,我就把0欧电阻断开,发现VGH1电压25V,而AVDD1电压12V都正常了,屏幕显示灰屏。但接回VGHC1电阻电压又变回之前的了,是不是VGHC1后级有问题呢,还是AAT1164C坏了,现在没有这个IC代换来试

网友:
若電路中沒有壞件,估計屏有難了

网友:
对地阻值多少

网友:
屏是不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