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4820TG 进水,现在开机0.4几掉电

楼主(2015-03-19):
宏基 4820TG ,板号,DAOZQ1MB8F0 REV:F ,进水位置RT8206B,换完RT8206B、EC,现在开机0.4几掉电,PL7(+VGPU_CORE)、PL13(+VGFX_AXG)无电压,HM55也换过了,请师傅指教!有事您Q我

Acer Aspire TimelineX 4820T (Quanta ZQ1) Laptop Schematics.pdf

网友:
看看是不是没用焊好。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小电阻腐蚀和短线

网友A:
瞬间掉电还是几秒后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瞬间掉电还是几秒后掉电?

电流到0.5左右就掉

网友:
进水机比较难找故障,要仔细看看其他方面还有腐蚀的没有,

网友:
只能仔细看看那里有短线的!!

网友:
估计是哪里电阻电容腐蚀了  好好检查检查

网友:
查供电转换电压

网友:
0。4几肯定还有电压没出呀,去查查看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片板子也是PL7和PL8电压出不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到0.5左右就掉

尼玛,坑啊,我的也是这么个掉法,不知道是不是CPU被干了

网友:
*脏话* 下个图纸打开还要密码  也不把密码说出来  你不是坑人吗.

夏清vip -5 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