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H61C 风扇转几下停维修

楼主(2015-03-19):
H61C 版本1.2 风扇转几下就挺,插诊断卡 (无PCI插槽)跑吗50不工作,测各路电压正常,拆下CPU看是G2030 换了一个G530 一切正常跑吗。后分析应该BIOS引起 刷写了一个V2.1的跑码正常。BIOS附上。

2.74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20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不跑码,刷BIOS也常规方法之一。

网友:
BIOS里没有这种CPU的微码。

网友:
有没V3.1的 急需要

网友:
有几例都是bios引起的

网友:
如果客户以前用G2030可以的话,那这板就有点怪了

网友:
有的主板可以刷BIOS来支持这个CPU

网友:
H61的主板看来,主板如果复位后,不走码,不亮的应首先刷个BIOS值得一试。

网友:
写的不错!!但是,,我到现在,,还是不会刷BIOS

网友:
楼主你把BIOS上传了,是好的还是坏的,能亮机吗???????????

网友:
楼主你把BIOS上传了,是好的还是坏的,能亮机吗

网友:
顶一下lz啊

网友:
(无PCI插槽)楼主用的啥诊断卡啊???我也得买个

网友:
G2030是原板带的吗???

网友:
原机带的G2030 BIOS是好的

网友:
这个板子 有些都不支持G2030 要更新BIOS 后才可以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