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 自动开机修复

楼主(2015-03-19):
华硕x42j 主板号K42JR REV 4.1 自动加电开机 cmos电池正常,更换io现象依旧,刷bios ok

网友:
华硕机器是x42j 主板版号:K42JR REV4.1 bios

华硕K42Jr i3U DDR3 独显.zip

网友:
这个要说明什么  刷BIOS就好了。。。。。。

网友:
自动加电开机,先查 cmos电池再更换io,现象依旧,刷bios 这步骤非常正确。

网友:
华硕机子所有BIOS都爱坏

网友:
谢谢你无私的奉献,给你点赞

网友:
我有台外接显示 内不显

网友:
电池  EC   bios好思路

网友:
板号要看好

网友:
这个。。。    我还以为是电路问题

网友:
为何我的X42J bios  ec   南桥  然后又bios 都不行呢?

网友:
补充下 用电池正常 用适配器 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  故障也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