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cpU烧的情况大还是主板

楼主(2015-03-19):
买了个机箱风扇,现在开不了机。不知道是cpu烧了还是主板烧了,风扇上大的那个2pin白色接口我接了电源,小的那个3pin的接口接到cpu opt上了,结果一开机风扇转了一下就不转了,在以后就没反应开不了机了,只有主板灯亮,usb接鼠标也亮,键盘不亮。电源换了一个好的也启动不了。

网友:
上CPU假负载   估计是CPU烧了 CPU风扇不能上别的啊

网友A:
风扇转了一下就不转了,说明主板过流保护了,把CPU供电的4P插件拔掉看还掉电吗?

网友:
打下风扇插座对地阻值看看短路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转了一下就不转了,说明主板过流保护了,把CPU供电的4P插件拔掉看还掉电吗?

风扇拆了,还是开不了机,现在用最小装机法也开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转了一下就不转了,说明主板过流保护了,把CPU供电的4P插件拔掉看还掉电吗?

请问假设主板好的,cpu坏的,那么按开机的话有反应慢,电源风扇,散热风扇之类的会转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风扇转了一下就不转了,说明主板过流保护了,把CPU供电的4P插件拔掉看还掉电吗?

请问假设主板好的,cpu烧了,按开机键的话电源风扇cpu风扇会转吗。

网友C:
把CPU供电的4口线拔掉试下,看是不 是短路了

网友:
哎,新手都是麻烦呀!!!努力学习!!!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的上下管有短路的 风扇才转一下就停  拔掉4口线先拔掉 看看

网友:
要知道是CPU还是主板坏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替换法,把CPU拿到其他板子上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CPU供电的4口线拔掉试下,看是不 是短路了

请问假设主板好的,cpu烧了,按开机键的话电源风扇cpu风扇会转吗。另外cpu烧的几率大吗

网友:
可能是风扇插错了,烧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假设主板好的,cpu烧了,按开机键的话电源风扇cpu风扇会转吗。

这要看CPU烧到什么程度了,如果是短路了风扇肯定转一下就停,如果没有短路风扇着转不误!

网友:
主板挂,     CPU一般没事

网友:
按供电保护修吧

网友:
     拔掉12V 看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主板烧了可能

网友:
第一次听说有人将小四PIN插到主板风扇座上的,请问楼主是什么情况!

网友:
测CPU风扇的对地值吧,风扇我觉的是活不成了,觉得主板可能心脏没脉博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