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20 USB用不起

楼主(2015-03-19):
联想S420 USB用不起 之前显卡坏了,换了后 USB不能用了。桥也换了还是不能用啊,求助那个大师解决一下,谢谢
usb不能用

网友:
是不是BGA的过程中有元器件掉了

网友:
问下客户之前USB能不能用,然后确定有没有吊件,在按正常思路维修

网友:
所有的USB接口都不好用吗?查供电脚,数据脚阻值,换南桥。

网友:
是全部不能用还是?

网友:
和南桥有关吧

网友:
测usb接口的原件

网友:
刷BIOS、查桥的USB模块供电等。

网友:
会不会是BIOS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供电 啊 或者 BIOS 关了

网友:
查USB供电等相关电路 ,不行南桥

网友:
BIOS 注意看一下,以免走弯路

网友:
bios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禁用了,好多默认是关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