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80是我花钱买的,可以点亮的blos ,可以放心一试。

楼主(2015-03-19):
z380是我花钱买的,可以点亮的blos  ,可以放心一试。LENOVO Z380 DAOLZ1MB6E0 REV E PCH BIOS

LENOVO Z380 DAOLZ1MB6E0 REV E EC BIOS OK.rar

z380是我花钱买的,可以点亮的blos ,可以放心一试。

LENOVO Z380 DAOLZ1MB6E0 REV E PCH BIOS OK.rar

z380是我花钱买的,可以点亮的blos ,可以放心一试。

网友:
一般的这种BIOS要多少钱……

网友:
不贵,买了总算值了,挣了200块,希望都有好运。望请多多加分,谢谢!

网友:
刷了不亮。。

网友:
不可能呀,我都刷了亮机了的,还收了200块钱的 哈哈  加我qq

网友:
你之前的机器什么故障?
刷的那个BIOS

网友:
电流起来了,感觉显卡有问题似的,直接刷了blos,奇迹出现了

网友(2015-04-19):
好用吗    我试试

网友A:
我有一个不加电的你说喝ec的那个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不加电的你说喝ec的那个有关系吗

你要看ec工作条件满足吗

网友:
没刷之前是加电掉电 刷完之后根本不加电

网友(2015-05-27):
收藏,没有分了,继续下载文件

网友:
有人用过吗  好用吗

网友:
开机不显示反复重启,刷楼主的BIOS 解决,谢谢

网友:
总算有人给我证明能用了   我就说呢   当时买的 刷亮了才传的呀

网友(2015-07-30):
确实可以用,我刷好了

网友:
楼主,一般是都是南桥下的BIOS坏吧

网友(2015-08-29):
BIOS是好的,我的掉电反复重启,刷了好了,谢谢仁兄

网友(2015-10-09):
请问下你们刷了无线网卡可以用吗 我刷了好了无线收不到信号

网友(2017-09-04):
确实是刷了不亮,我本来要亮的 刷了pch后就跑码不亮了

网友:
分享精神值得肯定!可惜分不多了

网友(2018-01-09):
我的这个机器问是大多数时机是好的有的时候开不了机,开不了机的时候把外接电源重新插一下就有可以开机了

网友(2018-03-17):
BIOS是好的,我的机器可以跑码,没有集显供电,只刷PCH BIOS后好了.

网友(2018-06-20):
我刷了也是电流都不上,是不是不匹配

网友(2018-08-27):
确实可以用,我刷好了
确实可以用,我刷好了

网友(2020-05-16):
刷了开机6秒显示

网友(2023-11-01):
亮机了,100块到手!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