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40独显卡logo

楼主(2015-03-19):
所有外设都去了,一进去就是卡,进度条走完卡住,,内存cpu换过,南桥也吹了,不行,不敢做啊,有一个晶振芯片14.318用万用表导一脚屏幕就花屏或者屏幕变绿,换晶振一样,请教师傅,最后吹显卡好了加焊显卡,ok,,是AMD显卡,,第一次碰到显卡卡logo

网友:
amd独立显卡,一代i3

网友:
卡LOGO的一般情况是南桥问题!但也有显卡问题的!这个很正常!呵呵!

网友:
看下外设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就只有南桥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样的

网友:
AMD的名气很大啊

网友:
出图像就卡桥问题大一点,进系统卡显卡大一点

网友:
经常遇到USB接口坏的卡LOGO

网友:
你这个都进系统了?进度条是说的第一屏的还是系统的呀?

网友:
显卡没有明显短路的话,应该是南桥吧,

网友:
这都修好了,说了是显卡问题,还有那些人说是桥,不知道什么情况啊

网友:
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换显卡试下

网友:
又见识一种卡logo的。谢谢楼主

网友:
维修经验,路过学习

网友:
遇到过一样的情况

网友:
我的是卡windows画面 系统GHOST进去还没解压就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