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看下TB上买的板子是不是返修过的

楼主(2015-03-19):
小弟前些天从TB上买了一块索尼的主板,型号MBX-268,卖家说是库存的95新,装上机子一切正常,客户拿走之后过了2天过来找我说触控板不能用了,我在pe下面试了也读不出来,拆开机子把触控板拆了又装回去问题依旧,又仔细看了一下这个板子发现有几处锈的痕迹,觉得这个不像是库存的机子,支付宝上我还没确认收货,大家帮看下这个是不是返修过的板子,谢了!

网友A:
淘宝 基本都是翻新的很少有新的

网友B:
这个你只有找他麻烦赛!叫他换一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 基本都是翻新的很少有新的

求问前辈都是去哪里买板子的

网友:
zlxx这里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只有找他麻烦赛!叫他换一张!

主要是怕他那里的板子都是这个样子,有些暗病的话也看不出来,而且这样来来回回折腾也麻烦,客户那边也不好交代啊

网友:
既然有问题肯定得退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怕他那里的板子都是这个样子,有些暗病的话也看不出来,而且这样来来回回折腾也麻烦,客户那边也不 ...

那就退货,重新再其他地方买!!

网友:
有库存字样的基本都是旧的

网友:
你看外表上有没有什么明显的焊点之类的,TB上的东是最不说好的了。

网友:
还没确认收货就好办了   商量一下吧跟卖家

网友:
只有自己仔细观察板子的各个细节,照片没发看清楚的——没确认同他说板子有故障便是

网友:
很少有什么库存的,都是翻新的。

网友:
没确认收货就是底气了,要求换板或退货,都是你说的算!

网友:
TB上的东西哪里说得准啊  仔细看看   TB说实话好多假的

网友:
多多少少有点暗病!!!

网友:
就是二手板子么

网友:
没有新的是确定的,大多数还有喑病!

网友:
看起来成色蛮不错的,先看看哪里问题,别急着下结论!

网友:
淘宝上面这些主板很多都有暗病,不过你还没有确认收货,跟卖家好好商议应该问题不大!淘宝好像有延长收货功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