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25 hm-40无待机 不触发

楼主(2015-03-19):
  宏碁 emachines D725 不触发。插电流表显示电流0.002 测L6  L15  无3.3V 5V.对地阻值正常。待机IC 51125 19V供电正常.8脚17脚 线性3.3V 5V正常。 1脚6脚是EN脚 经测量是0V 。额,没开启电压 所以没3.3v  5v都正常呢!
EN是从Q25 Q26 过来
再就是经过一个R192直接到EC
这样就是EC没发出开启信号,测了EC的供电正常,旁边的晶振也正常!难道是BIOS问题?
刷了一个又一个,有换一个芯片刷还一个鸟样。
难道下的资料不行?要下班了,放一个晚上先.
还是不能偷懒按 时序慢慢查下,供电正常 然后就是晶振 在就是EC复位

85脚 才0.45V这个好像不对呢,看图是从RN46过来 直接换一个103排阻 还一样 拆掉Q23还一样 难道是C378电容?也不短路啊! 拆掉 后 马上正常待机0.012A。按开机直接有显示。

网友:
楼主好技术,写的好帖。

网友:
图文并茂,不错 赞一个鼓励发帖

网友:
电容漏电了。。。。

网友A:
这个C378电容你拆掉后没安装就能正常显示吗?

网友:
C378电容滤波的,

网友:
去掉一个没啥问题

网友:
如果你是强迫症患者吗、,你可以找个一样的装上去

网友:
这个电容是复位延时电容,一定要安装上才能使EC得到正常的复位。

网友:
有没有3代 1G 内存

网友:
电容漏电吗?造成EC没有复位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C378电容你拆掉后没安装就能正常显示吗?

显示应该可以,信号上有高低电位就可以传递信息,这个电容可能是和前面排阻在一起起到延时的。

网友:
还是细心 不烦躁 耐心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应该可以,信号上有高低电位就可以传递信息,这个电容可能是和前面排阻在一起起到延时的。

拆掉一切正常 ,我都懒得装。没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