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没见过的故障求专业高手指点

楼主(2015-03-19):
一客户拿来一个宏基本本说系统坏了,自己装系统装不上,我开机看现象,win7系统到跑条时灰屏,说装个系统就好了报价开吃装系统,用U盘进WIN7,WIN8PE都看不到硬盘,cmos下可以看到,用mhdd可以看到750G的,检测,全部感叹号,问客户说以前没修过,在桌面用软件做过加密硬盘,后来又解除了加密,不进pe,直接在DOS下运行DG,看到是个空盘,没盘符,分好格式化,提示错误不让格式化,又变成空盘,低格,也低格不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
换硬盘,然后再慢慢研究

网友:
硬盘应该是加密

网友A:
硬盘文件格式不对,电脑无法识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盘文件格式不对,电脑无法识别。

美女又碰到你了!缘分啊!有个问题想请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美女又碰到你了!缘分啊!有个问题想请教。。。。。。。。

什么问题?请教不敢当,互相探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问题?请教不敢当,互相探讨吧!

还是美女善良啊!正题:我手头有一个三星2043的显示器--白屏    供电用万用表测量电源板,个供电都正常。
后怀疑是逻辑板,有个5V电压不是很稳定,这个电压是通过屏线到屏里的。
我断开屏线,这个5V电压正常。
这个5V能从电源板里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问题?请教不敢当,互相探讨吧!

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是美女善良啊!正题:我手头有一个三星2043的显示器--白屏    供电用万用表测量电源板,个供电都正常。 ...

如果确定是5V供电的话当然可以试一下啊!驱动板工作正常吗?VGA有输入时指示灯变色了?逻辑板上各电压值,谨供参考:VGH  22.9V  VGL -9.8V  VDDA 13.3V  VCOM 5.4V

网友:
换硬盘,然后再慢慢研究,硬盘应该是加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定是5V供电的话当然可以试一下啊!驱动板工作正常吗?VGA有输入时指示灯变色了?逻辑板上各电压值 ...

美女!我才刚自学到供电部分,这方面还没有深入,能给点参考的图片什么的吗?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定是5V供电的话当然可以试一下啊!驱动板工作正常吗?VGA有输入时指示灯变色了?逻辑板上各电压值 ...

美女!白屏修好了,谢谢你提供的资料
又一个故障出现了,屏上有色条出现,一开始也就5-10条左右,点屏时间一长色条就加多和加长了。
有办法解决吗?
谢谢了美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美女!白屏修好了,谢谢你提供的资料
又一个故障出现了,屏上有色条出现,一开始也就5-10条左右, ...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2252-1-1.html参考此贴中的方法处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2252-1-1.html参考此贴中的方法处理吧。

美女!这位大哥写的潦草啊,几乎一笔带过。没有把握我不敢做,给点建议。谢谢了!

网友:
估计硬盘被加密了,需要专业工具解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2252-1-1.html参考此贴中的方法处理吧。

论坛不都是和尚吗?还有美女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美女!白屏修好了,谢谢你提供的资料
又一个故障出现了,屏上有色条出现,一开始也就5-10条左右, ...

我表示抗议,这个硬盘版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表示抗议,这个硬盘版块。

罗工:你是专业户啊!理解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表示抗议,这个硬盘版块。

Sorry!让那个破小子把我忽悠的头有点晕!忘记这里是硬盘版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rry!让那个破小子把我忽悠的头有点晕!忘记这里是硬盘版块了。

呵呵,开玩笑的,你们继续聊,我只是闲的想插嘴而已。

网友:
真是学习了呢!!!!!!!

网友:
硬盘应该是加密了,要先解密

网友:
硬盘应该是加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