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B75-V BIOS 新款解决开机几秒掉电重开

楼主(2015-03-19):
这个板子爽BIOS  希望刷的时候分左右。乣搞反了

网友:
补上 刚刚网卡了一下

3.01 MB,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41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2.66 MB,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41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这两个程序分别是IO跟桥的BIOS吗?

网友:
不知道的  ,

网友:
我现在手上有这块板  跑吗听到滴的一声 显示器也上信号了 但是没有图像 跑A7  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确实是好东西 不过要太多分了

网友(2017-06-06):
正好有块这个板烧了个CPU供电场管,换了之后开机刚显示就重启,下载试的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刷上去后还是一样,一显示就重启了,可惜了我的分啊

网友A:
提示:正在检测USB设备状态,系统15秒关闭!这故障和BIOS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示:正在检测USB设备状态,系统15秒关闭!这故障和BIOS有没有关系呢?

没有关系 一般都是USB 3.3V检测出故障

网友B(2017-07-25):
那边是左那边是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边是左那边是右啊

没有关系的你两个都刷 左右反了就跑55 。 对调就可以

网友:
来看看给个权限啊,我不懂左右都分么

网友:
这两个bioss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2017-09-09):
多谢分享,正好需要,谢谢喔!!!!!!!!!!!!!!!!

网友:
暂时还没有遇到 ,先保留下

网友(2018-03-21):
怎么显示权限不够啊?下载不来!

网友(2022-03-16):
  我的板子也是触发后掉电,几秒后自动上电,刷了楼主的BIOS  还是老样子!

网友(2024-08-05):
s试一试能不能救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