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31s 独显驱动装不上

楼主(2015-03-19):
显卡重新植过球
  系统版本换过旗舰版 家庭版 专业版  但是还不行  装了以后要不有感叹号要不就是装不过去 要不就是重启到win7滚动条那卡了,在叹号的时候,禁用独立显卡,然后重新启用没有问题,但是重启就叹号。官方驱动就卡win7滚动条。据说此机的显卡型号是6470,不知何解,显卡型号216-0809024
先前论坛一老兄遇到我想通的问题,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8964-1-1.html。不知道他解决没有,求大神相助

网友:
BIOS我干过了

网友A:
可以尝试加焊一次,有些显卡能亮驱动装不上也有可能是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加焊一次,有些显卡能亮驱动装不上也有可能是虚焊

哥子,看我原帖嘛,显卡都从新植过球了

网友:
换个系统试下

网友:
软件派出了吗

网友:
建议换个显卡吧!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那就换卡嘛

网友:
换过绝对好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HP的装系统出问题有些机型的是BIOS问题,不过你这个机器装WIN7是没问题的,看看电路吧,显卡供电或是CPU换个试试

网友:
之前听人说过联想的打不上显卡驱动,是显卡的辅助供电问题,这个你看看是不是一样,因为没有修到过,所以没有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