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法修手机不开机秘诀 (二)供新手学习

楼主(2015-03-19):
1.手机可以开机,但手机开机后电流不能摆动。这是手机没有收网电流的表现。一般原因是手机的软件没有启动RXVCO(接收VCO)工作的原因。另外,接收VCO没有工作,没有供电也会出现这种情况。6.手机可以开机,但手机电流表持续摆动,直到灯灭后很久电流才停止反应。这种情况,往往是手机接收频率偏移引起,一般为主时钟晶体(13M或26M或19.5M)频率偏移引起,或旁路电容电阻变值引起。当然,接收信号弱也会出现这种电流反应,如天线开关故障,滤波器故障、频率合成器有故障,也会引起这种问题。

2.手机可以开机,但电流表摆动很短时间就返回待机状态。主要是中频IC没有将频率信号送达逻辑部分引起,可能为中频IC坏或中频IC前端坏。

3.手机可以开机,有信号,但按发射键无电流反应。这种电流,表明手机的发射电路没有启动。而且连发射VCO都没有工作。一是查软件,二是查VCO的供电,三是查功放和功控,四查功放控制。

4.手机可以开机,有信号,但发射电流非常微弱。这种情况,可以判断为发射VCO已经启动,但功放没有正常工作。一是查功放的供电、功放本身,二是查功率控制是否正常。10.按开机键有电流反应,松手归零。这种情况要根据具体手机来确定,各种手机的反应不同,故障因素也不同。

电源虚焊、CPU虚焊、字库暂存虚焊、软件故障、32.768kHZ晶体故障,13M晶体故障都有可能存在。但归零情况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种:

(1)  如果电流很小,在20mA左右,而且松手就回到零,则可能是13M没起振。

(2)如果按下开机键电流就升到50mA,松手就回零,则很可能是程序不能开始运行,重点检查字库及其软件。

(3如果按下开机键手机电流就在50mA,然后回到20mA,松手也是这么,则很以可能是码片的问题,多是码片内的软件坏了,11. 手机的工作电流能从50mA下落到20mA,说明手机的软件已经开是运行了,只是初始化失败。12.能开机,松手关机。如果手机按住开机键手机能开机,但一松开按键,手机就关机,则主要是电源IC没能得到CPU送来的复位维持信号,主要是因为cpu到电源IC的引线断路引起。13.有明显集成IC发热现象,一般是IC本身损坏或负载存在短路引起。如CPU局部损坏、中频局部损坏、字库局部损坏、YMH音乐IC损坏。

网友:
电流法维修电器需要时间,经验的累积啊。

网友:
能用电流方法解决问题一直是我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