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125 折腾大半天

楼主(2015-03-19):
同行给介绍个客户,联想E125  没任何反应,问他什么情况 怎么造成的,给出的结果是 、关机后第二天就不开机了。 准备拆机  检测 没待机电压 ,本人对电路不很懂的,所以也不摆弄了,经过自我推断检测直接换掉 RT8206M 待机芯片,竟然开机了-  -   ,以为大功告成 ,装上又不开机了拆开量下又没待机了,刷BIOS不行,做CPU不行,果断最后做桥试下把,这回确实是好了,郁闷啊,电路知识差,就是不行啊 0.0

网友A:
你真乃神人啊,盲修功底深奥。

网友:
E系列垃圾到家

网友:
又是BGA虚焊。

网友:
也许是你换的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真乃神人啊,盲修功底深奥。

班门弄斧,

网友B:
这都行啊 运气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都行啊 运气不错

桥开焊 信号过不来,开始还以为芯片是烧的呢。

网友:
桥应该是EN信号有关吧!不过最好不要乱动桥,一般同行拿过来看到动桥的直接说换板

网友:
到底是为什么要换桥啊

网友:
厉害啊,这样都可以。

网友:
看着晕啊

网友:
这样也可以··只能说楼主 三板斧好·

网友:
你是刚入行吗?

网友:
楼主厉害 这样都行   以后先加焊下看看  哈哈

网友:
不确定谨慎换桥,土豪随意

网友(2016-09-05):
感觉不稳定  你这样修应该很多返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