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500413AS,求救!

楼主(2015-03-19):
Firmware:JC45
COM口连接后,提示:
Rst 0x10M
RW: Disc Ctlr Initialization Completed.

(P) SATA Reset
之后无任何响应。
请各位高人支招,感激不尽!

网友:
Ctrl+Z 有反应吗?

网友:
就是没有反应啊,呵呵

网友:
通过QQ上的技术牛人:@边走边乔 提示,插电快速进T(在终端就绪的情况下,接通HHD的电源,立即不停地按Ctrl+Z),终于出现
F3 T>
ASCII Diag mode
F3 T>
提示符了。接着按照固件门的处理方法进行处理:
F3 T>/2

F3 2>Z

Spin Down Complete
Elapsed Time             //此处并未隔离PCB与主机电机,测试过,如果隔离了,终端无响应
F3 2>U

HighPowerMode
ExecuteSpinRequest

Spin Up Complete
Elapsed Time 3.619 secs
F3 2>/1

F3 1>N1

Clear SMART is completed.
F3 1>/T

F3 T>i4,1,22
F3 T>m0,2,2,,,,,22
Max Wr Retries = 00, Max Rd Retries = 00, Max ECC T-Level = 16, Max Certify Rewr
ite Retries = not supported

User Partition Format   0% complete, Zone 00, Pass 00, LBA 000000009A64, ErrCode
00000080, Elapsed Time 0 mins 3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Successful - Elapsed Time 0 mins 30 secs
Zone re-format was skipped.
拔掉硬盘的SATA供电电源,然后等待10S左右,再插上SATA电源。终端提示:
F3 T>?
       Rst 0x10M
RW: Disc Ctlr Initialization Completed.

(P) SATA Reset
再按Ctrl+Z,还是无响应。
将硬盘接入系统,系统还是不认。

网友:
这个使用F3的时候  就早早发现了

网友:
什么版号的,短接看看

网友:
如果,各种方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基本上可以确定,是磁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