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35 求教 SLP——S3 问题

楼主(2015-03-19):
有两块一样的板子 有块不触发 其它情况测量都OK 唯独SLP_S3 始终低电平!好的那块 待机都是3.3V 的高电平 触发的时候会高低高 能开机!看
上 SLP S3 就是南桥抬高IO的 为什么待机就会是高电平呢 不应该是 低到高么! 请教专业修主板的兄弟!
不触发

网友:
如果你触发开关是SLP_S3#有高低高跳变,应该是你自己脚位数错。

网友:
怎么可能呢 102脚 是SLP S3啊

网友:
没有高低高的跳变 只有低高的跳变 而且是一直置高的

网友:
我的待机就是高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个信号不出来的

网友(2015-05-15):
技嘉P35的主板。 IO的102脚slp_s3 待机时都是高的。 触发瞬间低然后继续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