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185q 维修问题

楼主(2015-03-19):
第一开始的情况是不通电,检查,发现保险坏了,蜂鸣不响,换保险,然后检查整流桥开关管等等后续,没有发现问题。
然后测量电压,发现电压不稳,5V,12V跳动太大,换电容,问题解决,然后接灯管和屏线,问题来了。
先花屏,大概等个5·6秒,显示正常,然后一直能正常使用,每次测试大约2个小时左右,由于要修其他的显示器,所以没有特别长时间的测试。请问这是屏坏了吗,还是驱动板或者逻辑板上有什么问题。

网友:
说明一下花屏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是横向花屏,一条条的横线,彩色的,然后从上往下依次正常显示,直至完全正常显示,类似广告牌翻版的那种感觉。具体的说不清楚,希望大神脑补一下。

网友:
感觉还是某个电容的问题,楼主查查。

网友A:
花屏的时候驱动板的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屏的时候驱动板的供电都正常吗

1.8,3.3,5V都有,不跳,正常。

网友B:
把花屏的图片补上看看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花屏的图片补上看看先

已经被老板以修不好的名义送回去了

网友:
用通用的驱动版点点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