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新问题

楼主(2015-03-19):
刚搞一个机器,cq40,版号la-4130p
故障为开机0.8然后掉电
拆机那些直接跳过,主板拆出来先扫描一下,没有烧和进水。然后各个电感打一遍,阻值都正常,上电,量了各个电压,也都正常。嗯?好吧都正常,从最基本的开始,电池先放了下电,然后上电,电流哗哗的上去了,吓我一跳,难道这还是电池的原因,接上屏一看,logo出来了,我擦了,还真是电池的原因,这我还真是第一次遇到,我也是醉了。
附上图纸

HP cq40 INTEL独显 la-4103p.pdf

网友:
换电池就解决了问题,在维修中还真是有的啊,在维修过程可以试试。

网友:
嗯· 是很巧·

网友:
这确定是新问题吗?

网友A:
昨天遇到一台Thinkpad,本来是修好装机好了的,就只是拆了下键盘再开机就掉电保护了。最后电池放电。。。好了

网友:
现在CMOS电池和BIOS问题真是多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碰到~!

网友:
换电池就解决了问题,在维修中还真是有的啊,在维修过程可以试试

网友:
我碰到过好多 以至于现在碰到每台机子都习惯先拔电池

网友B:
这款机器电池出故障的还是很少

网友:
这个简单,又学到了

网友:
现在的本本防静电做的真那个

网友:
这种情况多的去了,这个叫复位南桥的RTC电路,促使南桥跑马或者发出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遇到一台Thinkpad,本来是修好装机好了的,就只是拆了下键盘再开机就掉电保护了。最后电池放电。。。好 ...

对,我也是放下电就好了

网友C:
放放电池偶尔有惊喜的

网友D:
这个问题不一定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D:
待机电路可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放电池偶尔有惊喜的

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器电池出故障的还是很少

恩,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E:
今天搞勒台宏碁的,也是换勒个电池就亮勒!

网友F:
现在CMOS电池和BIOS问题是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今天搞勒台宏碁的,也是换勒个电池就亮勒!

恩,现在这种问题是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CMOS电池和BIOS问题是多

恩,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不一定是电池的问题

电池的问题,放下电就好了

网友:
这个遇到过的  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待机电路可能有问题

待机没问题

网友:
这问题一直都有, 不过CQ40这机子上还没遇到过 ,    宏基和华硕的不装COMS电池或电池没电,开不了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