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14-3421艰难维修

楼主(2015-03-19):
修一台Dell Inspiron 14-3421,故障是通电不显示,接机------拆机-------
板号见下图

裸板通电,发现1.5V和1.05V无电压,检测发现供电IC坏了,内存和PCH桥都烧了

换好芯片和桥,开机屏亮了,以为好了,结果不认硬盘,到这里才陷入艰难的维修
万用表测试硬盘接口供电都正常,用示波器测试SATA数据线上没有任何波形,以为是PCH桥的问题,又换了一个,故障还是一样,接上光驱,发现也不认光驱,看来是PCH内部的SATA模块没工作,打开图纸查找SATA模块的工作条件

由于没有点位图,在主板上找了半天,眼睛都花了,最终发现电阻R2114阻值无穷大了,可能是做BGA的时候烤坏了
换上一个600欧姆的电阻,终于可以认盘进系统了,

说起来简单,修起来难啊,耗时大半天啊,看帖容易,还望大家都给加加分,以示鼓励

网友:
这么多问题  都能修出来

网友:
太好了,赞一个

网友:
第一次距离楼主这么近

网友:
兄弟们  顶请来

网友:
这个机器最大的难处是没有图纸和相关维修资料 ……

网友:
我觉得最大的难处还是楼主果断的换桥。我说的是第一次判断桥被烧的时候,因为打值也判断不了桥是不是坏的。

网友:
维修不,我今天修了个板弄了一台,老是走弯路!所以说技术无价!

网友:
电阻应该很难烤坏的,估计是短路烧开路的较多。

网友:
换桥的温度曲线设为多少合适?

网友:
你太有才了,要我我是没这个耐心

网友:
这个电阻起什么作用的呢?设定的么?像usb一样?

网友:
楼主厉害啊,是我早就放弃了那么么反

网友:
没有图纸没有点位,那才叫难呢,找个东西找的你眼花瞭乱啊

网友:
问题越做越多,呵呵。长经验。

网友:
都换了这么多东西    购买这个集成主板了吧

网友:
好技术,这都能修好。

网友:
今天接了一台进水的,,不开机。。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呵呵,的确这个小电阻很容易忽视的,

网友:
楼主电路基础真扎实

网友:
多谢 今天有个被人做手脚的 看了你的贴 恍然大悟啊

网友:
搞不好做手脚的认也是看的你的贴 哈哈哈 图片很给力啊 我一眼望穿

网友:
这个你不必须赞一个

网友:
这个R2114有什么作用

网友:
怎样避免周围的元器件烤坏呢。

网友:
很给力,学习了

网友:
有示波器真的不一样,可以少走好多弯路,你为什么不想测测就换桥,不过还是好修好了

网友:
LZ细心啊 要是我 就不修了

网友:
sata 工作条件是什么呀 还有那个电阻起什么作用 不认硬盘楼主查什么条件了 求解

网友:
好 修笔记本 没图纸就是麻烦 像asus的灰常麻烦

网友:
还是楼主的经验好啊

网友A:
r2114是SATA模块做什么用的?
muqian
是SATA模块的偏置电阻
详情

网友:
楼主心细啊 学习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2114是SATA模块做什么用的?
是SATA模块的偏置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