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AX LA-5081P不开机电流上到0.27A后掉电

楼主(2015-03-19):
待机电压+3VALW,+5VALW正常 量 下EC_RSMRST# 3.3V 正常。以及PBT_OUT#有3.3—0—3.3电流0.012-0.027A这时可以想到EC要发出哪个信号出来才对。下面就先看SUSP这个信号。这个信号待机时候就产生了。
这个信号待机时就有的一个高电平。SUSP送到转换电路来等待控制转换电路mos管的G极.+3VALW,+5VALW,+1.5V...
根据转换电路分析,SUSP要为低电平,转换电路才可以进行转换。那SUSP何时为低电平呢?SUSP这个信号要为低电平是受着SUSP#控制而SUSP#这个信号由EC发出 .SUSP#待机时候为低电平,触发之后EC要发出一个高电平SUSP#这个信号。而触发后EC并没有发出这个高电平信号,SUSP#一直保持着低电平.触发后量EC的6PIN,14PIN ,110PIN分别为南桥发去的SLP_S3,SLP_S4,SLP_S5一直为0V,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是否可以判断是南桥坏了。

网友:
今天我也在修这个机器,跟你的现象一样,不是susp#没出来,是出来很快就掉了,万用表测不到,你用示波器试试,因为当时下班了,明天继续修,slp_s4#也发出来的,掉的快,明天继续,仅代表个人意见

网友:
我的开关接口偶尔还有15V,没时间细查

网友:
目前手上也有这么一台 现象一样  该怎么查  求助

网友:
测量usb信号对地试试

网友:
电流那么低不一定是南桥.这款机南桥不容易坏.查下上电时序和USB

网友:
把EC的6PIN,14PIN ,110PIN挑起来,测量南桥过来的SLP_信号。如果没有查查南桥的待机条件满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