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戴尔5420开机掉电重启!

楼主(2015-03-19):
接到客户一台戴尔5420的机器,开机电流直接到1A然后慢慢往下掉然后又不断的重启。拆开机器,发现被其他同行干过显卡,老套路触发量电压,发现除了3V5V外,其他一个电压都没有。断电测阻值发现没有电感短路。果断断开内存,触发,没有掉电了电流有跳变,测电感发现除了集显电压之外其他电压都已经出来,果断BIOS拆下,刷上bios,果断亮机!修机经验才是王道。记得以前的老师说过,修好的每一台机都要用心几下问题。碰到类似的问题修机思路更清晰。借鉴我另外一个帖子,顺便附上BIOS   板号:DA0R08M62E2
跪求给加分,分不多了,请点击下面的评分!谢谢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2218-1-1.html

14r 5420.rar

网友:
求加分,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BIOS可以引起主板电压不出?头一次听说

网友B:
二修的竟然一个BIOS秒了 上家……

分享了BIOS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可以引起主板电压不出?头一次听说

三代的机器 集显电压是要跑码过内存  这过程中还需要读取一次bios。

网友C:
先是内存坏了? 然后是不出集显电压。  这问题也太多了吧

网友:
为什么断开内存就不掉电了

网友:
好多不接内存现象不一样的情况 多数与BIOS有关

网友:
断开内存是什么情况?

网友D:
二之后机子,跑马过内存后,南桥调取BIOS,通知CPU发出SVID开启集显供电,CPU再次发出SVID给供电IC,开启集显模块驱动电路

网友:
原理清楚了没经验也能秒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赞一个

网友:
哇卡,前两天我也收到一台DELL 5420的机器,IO和CPU供电芯片两个地方进液,芯片那是换来换去就是不出集显电压,最后还是花了500换板了事。就是没刷个BIOS试试,真亏啊。

网友E:
楼主说的断开内存是指:断开内存电感?还是拆了内存条?

网友:
大多都是bios了    不然的话就不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修的竟然一个BIOS秒了 上家……

分享了BIOS加分鼓励!

谢谢版主的鼓励与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说的断开内存是指:断开内存电感?还是拆了内存条?

拆掉内存条就可以了,有些不走运的就是内存条坏了导致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之后机子,跑马过内存后,南桥调取BIOS,通知CPU发出SVID开启集显供电,CPU再次发出SVID给供电IC,开启集 ...

是的,已经修了好几台这样的机器了,基本上送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是内存坏了? 然后是不出集显电压。  这问题也太多了吧

我走运点,内存没坏。。哈哈哈

网友:
好久没秒杀了 技术不行哦

网友:
有经验真好啊

网友:
已下载 .刷上楼主的BIOS已正常开机.正在测机中!! 感谢楼主

网友F:
那么果断,BIOS是不是也被上家搞过了,还有我想问下BIOS是EC的还是PCH的,,,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明确

网友:
我有台DELL的也是掉电从起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难度

网友:
ASUS的bios坏的也很多

网友:
佩服你五体投地

网友:
没有想到集显电压不出来跟南桥BIOS也有关系

网友:
原来是BIOS坏了,前家硬是没搞好。

网友:
怎么说呢!手机上网没办法加分,就这纯经验的帖也值2分。

网友:
技术不错啊,一下子点到位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这种情况,下次见了学习了

网友:
好经验   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么果断,BIOS是不是也被上家搞过了,还有我想问下BIOS是EC的还是PCH的,,,

bios没被搞过,上家呵呵呵。。。。。

网友:
又是BIOS引的呀

网友:
这么简单,,,,,

网友(2016-01-22):
DAORO8MB6E2  是这个板号吗?、

网友:
思路也很重要

网友(2017-07-21):
确实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