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HKC S2230i显示器

楼主(2015-03-19):
显示器亮一会就灭了,输入电压正常,输出6根线不正常,0v.0v.12v.12v.0v.0v。本人第一次接触LED,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显示器里面从驱动板上又2根线是接到升压板上的,起什么作用的(4和5)?通电不点亮4号线有3.几电压,5号线没有,点亮之后5号线也有3.几的电压

网友:
这显示器看着太单薄了,,,,

网友:
换快升压条试试

网友:
纯山寨货。。。。。。

网友:
直接把里面的升压板换了,遇到过了!

网友:
升压板的问题,不能修的话,就换块把

网友A:
4号线是亮度调节5号线是开关信号

网友:
山寨很强大啊~~~~直接更换升压条算咯·····不懂结构修起来头疼死你

网友:
这个替换法  完美解决  杂牌子最好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4号线是亮度调节5号线是开关信号

换了一块升压板上去 好了,不过那个亮度调节 调大变暗,调小变亮。对比度正常

网友:
前两天修了个一模一样的,问题是升压板上一个二极管击穿了,换掉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