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11R 开机报警7声 电流1.5 不显

楼主(2015-03-19):
Dell  m411r的本本  开机报警7声  电流1.5  不显  amd的cpu  集显  单桥  桥干了两次 一样  就直接换了个桥  可是还是一样  现在不晓得那么弄了   各位大神指点下啊

网友:
换U  或者是检查桥的供电

网友:
换个CPU看下一帮是中央处理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