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路图纸该怎么理解?请各位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5-03-19):
这种电路图纸该怎么理解?请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
我把迅维培训的课件内容截取给你吧。也欢迎你有空可以参加我们的培训,咨询QQ 981775188 有事您Q我
D/C# 、BL/C#都是复合信号,由EC控制,组合使用
D/C#:D(DISCHARGE,高电平表示电池放电)   C#(CHARGE,低电平表示允许电池充电)
BL/C#:BL(BATLOW,高电平表示电池电压低)  C#(CHARGE,低电平表示允许电池充电)
BL/C#只有在电池模式下时,高电平才表示电池电压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