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CF360T曲线设置详细参数

楼主(2015-03-19):
以前用的*词语被过滤*,现在用的360T,不知道曲线能不能通用,不敢试,求个CF360T曲线设置详细参数,有铅,无铅拆焊,A卡N卡加焊,等等

网友:
360T的说明书上有几个曲线的表啊,你说的都有设置

网友:
热风返修台温度曲线
以下所有曲线,升温斜率r=3.00  适用室温 18~20度,在使用中根据环境温度适当调节。
适用物料        有铅曲线(一般物料 如INTEL 南北桥芯片)
阶段        1        2        3        4        5
上加热温区        70        165        185        220        225
下加热温区        100        175        195        235        245
时间        40        40        40        40        40
预热温区        建议值 100(夏季) 150(冬季) 室温对曲线有极大影响,需灵活调节
第五段可作为保留曲线,第四段注意观察,锡珠完全融化后,可手动停止曲线。
适用物料        无铅曲线(一般物料 如INTEL南北桥)
阶段        1        2        3        4        5
上加热温区        165        185        215        235        245
下加热温区        165        195        225        245        260
时间        40        40        40        45        45
预热温区        建议值 100(夏季) 150(冬季) 室温对曲线有极大影响,需灵活调节

适用物料        无铅曲线(无铅775接口 CPU座)
阶段        1        2        3        4        5
上加热温区        165        195        215        245        260
下加热温区        165        195        235        245        270
时间        40        40        40        50        50
预热温区        建议值 100(夏季) 150(冬季) 室温对曲线有极大影响,需灵活调节

适用物料        有铅曲线(有铅775接口 CPU座   478CPU座)
阶段        1        2        3        4        5
上加热温区        100        165        215        235        245
下加热温区        100        195        225        235        260
时间        40        40        50        50        50
预热温区        建议值 100(夏季) 150(冬季) 室温对曲线有极大影响,需灵活调节

适用物料        无铅曲线(笔记本AMD、ATI等芯片,较薄的芯片)
无铅曲线(台机主板 NV 如NF4 等芯片)
阶段        1        2        3        4        5
上加热温区        70        110        165        205        225
下加热温区        110        165        215        260        270
时间        40        70        70        50        50
预热温区        建议值 100(夏季) 150(冬季) 室温对曲线有极大影响,需灵活调节
ATI\NV桥芯片,PCB一般较薄,加热时,采取上温度温度低,下温区温度高的方法。上部温区不要超过260度,否则易鼓包(但部分芯片后鼓包后仍可正常使用)。
适用物料        无铅曲线(笔记本NV等显卡曲线)
阶段        1        2        3        4        5
上加热温区        165        195        215        235        245
下加热温区        165        195        215        260        270
时间        40        70        70        50        50
预热温区        建议值 100(夏季) 150(冬季) 室温对曲线有极大影响,需灵活调节

网友A:
这个事我的迅维350T客服给的曲线!用着不错的!不过上风量要到8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事我的迅维350T客服给的曲线!用着不错的!不过上风量要到8以上

谢谢了,我已经找他们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