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BGA焊接

楼主(2015-03-19):
  我用的是迅维CF-360T的返修台,这是七彩虹780TI的显卡。能将BGA拆下来,但装的时候老是装不好。加5度或者加5秒时间就短路,不加就空焊。怎么都不能装好。求教各位大大们!!!!

网友:
把上面的温度调小,下面的适度上调

网友A:
怎么你的4段比5段还要高温,这样不合适吧,还有一般下风的温度要比上风高出多些的如果是一些薄一点的板,无铅的上风第5段一般245也就足够了

网友A:
还有你的第4第5段的上下风时间都不同步,一个30一个80,乱七八糟的
第4段的上风285度吹80秒,铁人都要烤熟

网友:
不会,,没有用过

网友:
这个温度调得有点高了吧·······反正第4段肯定比第5段低的···我平时第5段用226的温度吹显卡,一吹一个准···没有试过吹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你的4段比5段还要高温,这样不合适吧,还有一般下风的温度要比上风高出多些的如果是一些薄一点的板,无 ...

显卡芯片的实际温度才235,这片七彩虹780TI的显卡BGA根本就拆不下来,所以才设那么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的第4第5段的上下风时间都不同步,一个30一个80,乱七八糟的
第4段的上风285度吹80秒,铁人都要烤熟

那要怎么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你的4段比5段还要高温,这样不合适吧,还有一般下风的温度要比上风高出多些的如果是一些薄一点的板,无 ...

那要是厚的呢?比如九段780那种?

网友B:
多看看说明书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看看说明书嘛

这返修机器对主板跟笔记本写的很详细,可做显卡BGA,曲线都是自己根据实际情况调的。说明书没用

网友C:
焊下来用无铅曲线,焊上去用有铅曲线,你在植球时风枪温度有没过高呀。

网友:
温度没有调对

网友:
底部先预热   上面再慢慢加温

网友:
你温度调的有偏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下来用无铅曲线,焊上去用有铅曲线,你在植球时风枪温度有没过高呀。

我这用的都是新的,无铅,植球都不用

网友:
求教怎么调

网友D:
以前下载了论坛的曲线图,跟当地温度对比加减很好用的。

网友:
看了那么多回复,估计很少人见过780的显卡GPU~! 这个我觉得还是咨询BGA官方比较好吧。

网友:
是不是要换个高级点的bga。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下载了论坛的曲线图,跟当地温度对比加减很好用的。
你那图还在么?传一个给我嘛

网友:
我也是用的是迅维的360 冬天上部温度要285才能拆无铅的 这个问题我问过迅维的客服的 冬天风嘴测得的温度和芯片下面的温度相差50度
但要用温度探头 放在芯片一个胶下面 一到230度就取 成功率很高的 但芯片核心要加个铝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