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5-03-19):
笔记本,装完win7(GHOST)后,重启后正常应该是装后续程序,但是,GHOST后就出现图片上的那样了。

网友:
没有选对盘符

网友:
没有装好咯 继续装

网友A:
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都是重新分区。。。。

网友B:
这是系统没装好,你修复下启动,见过几台了

网友C:
重新分区,重新装看看,应该不难搞!

网友D:
这是没引导,你有u盘启动进pe,修复下引导

网友:
不至于吧,盘符没问题的

网友:
装了3次,win 7  和XP都装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都是重新分区。。。。

不能分区,有东西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是系统没装好,你修复下启动,见过几台了

修复启动以前弄过,应该是有个什么软件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新分区,重新装看看,应该不难搞!

有资料不能分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没引导,你有u盘启动进pe,修复下引导

PE里怎么修复?

网友F:
进pe  修复下引导就ok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进pe  修复下引导就ok了

PE里怎么修复??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不能分区,有东西

那就拿移动硬盘拷贝出来,你这种情况多数是区没分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就拿移动硬盘拷贝出来,你这种情况多数是区没分好。

东西太大,拷贝比较耗时间,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不分区,不拷贝资料啊

网友:
全新安装呗

网友:
重新安装了3遍了,我开始也以为是盘符错了,但是我改过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PE里怎么修复??

说错了  是重建主引导 mbr  pe下 磁盘精灵 --硬盘 ---重建引导记录mbr

网友H:
弄个安装版的试试 GHOST的确实有时候会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故障

网友I:
引导问题,DG重建MBR引导试试

网友J:
换个硬盘试试。要不就是南桥问题吧

网友K:
楼上说的对,进pe找到DiskGenius分区工具,点击硬盘重建主引导记录mbr即可

网友L:
你把硬盘多分两次区   !多引导几次就好了、、

网友:
分区没分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弄个安装版的试试 GHOST的确实有时候会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故障

安装版的确实有时候蛮解决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换个硬盘试试。要不就是南桥问题吧

嗯,我也只能是一个一个的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上说的对,进pe找到DiskGenius分区工具,点击硬盘重建主引导记录mbr即可

额,这样有效果?

网友:
之前都正常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把硬盘多分两次区   !多引导几次就好了、、

有资料,还多分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I:
引导问题,DG重建MBR引导试试

这个没干过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就拿移动硬盘拷贝出来,你这种情况多数是区没分好。

那这个就比较蛋疼了呀

网友M:
DiskGenius重新重建引导.一次不行.换PE版本..主要是换DiskGenius版本..
或者用其他分区软件.重建引导...系统都不用重装就能搞定

网友N: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不知道你的积分怎么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复启动以前弄过,应该是有个什么软件对吧

PE里面就有的啊

网友:
电池拔掉在装

网友E:
从来没留意过这东西

网友E:
这跟电池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不知道你的积分怎么来的。

我也想这么问!

网友:
引用 网友M:
DiskGenius重新重建引导.一次不行.换PE版本..主要是换DiskGenius版本..
或者用其他分区软件.重建引导...系 ...

哦!!!那我找找试试

网友O:
进PE重新引导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进PE重新引导一下就好了

嗯我试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从来没留意过这东西

windows启动引导修复,你看下吧,PE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dows启动引导修复,你看下吧,PE有的

嗯,好的,谢谢

网友P:
进启动盘引导一下,应该会好吧

网友:
重新分区....

网友Q:
重新分区,不行再引导启动下

网友R:
主引导坏了。。重写MBR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S:
有可能硬盘有问题

网友T:
遇到这样的你换个硬盘试试 但不是原有的硬盘坏了 具体我也不明白 我这样操作N次了 都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进启动盘引导一下,应该会好吧

嗯,我试试看

网友:
有资料不能分区,若能分区我还用愁?

网友:
引用 网友Q:
重新分区,不行再引导启动下

我只能先引导了,有东西不能分区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主引导坏了。。重写MBR

嗯,我试试看效果

网友:
嗯,我先引导看行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S:
有可能硬盘有问题

我扫了下没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T:
遇到这样的你换个硬盘试试 但不是原有的硬盘坏了 具体我也不明白 我这样操作N次了 都弄好了

可能还是因为分区有问题吧

网友U:
重新分一下区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U:
重新分一下区试一试,

都说了不能分区,有资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跟电池有什么关系?

有时候管有  76590039QQ

网友V:
全盘格式化   修复主引导  再不行  测试硬盘   或者换一块硬盘试试

网友W:
要看你用的什么PE,一般PE的桌面上都有个修复工具的,不同的PE里面的修复工具步骤几乎都不一样

网友X:
C 盘重写主引导记录就行了

网友Y:
很明显开机引导菜单掉了,PE 修复就行

网友Z:
硬盘格式有没有搞对,以前是什么系统?

网友:
安装版的试一下

网友:
嗯知道了!

网友:
进PE后C盘重新引导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Z:
硬盘格式有没有搞对,以前是什么系统?

以前是win7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Y:
很明显开机引导菜单掉了,PE 修复就行

嗯嗯,谢谢,我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X:
C 盘重写主引导记录就行了

了解,谢谢。

网友:
用安装版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W:
要看你用的什么PE,一般PE的桌面上都有个修复工具的,不同的PE里面的修复工具步骤几乎都不一样

嗯,我用的老毛桃,之前用的辰枫,你们用什么

网友:
重建一下硬盘的引导记录

网友:
或者重新分区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V:
全盘格式化   修复主引导  再不行  测试硬盘   或者换一块硬盘试试

全盘格式化,人家就找我麻烦了

网友:
这个是引导问题吧  不行的话 你就用单装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我这装经常出现这个,进PE 点启动修复引导。C盘修复下重启就好了

嗯嗯嗯,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找块别的硬盘换上 坐下系统看没事不   没事直接让他换 数据挂台式 给他考

这方法我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C:
修复一下系统引导

嗯嗯嗯,谢谢,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D:
学习学习了!!!!

要向高手学习,在我这学不到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E:
用纯净版WIN7安装就好

嗯嗯嗯,已经都下载好了

网友AF:
硬盘的MBR错误!应重新分区格式化硬盘。若有重要资料可拷贝到另一块硬盘中再格式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F:
硬盘的MBR错误!应重新分区格式化硬盘。若有重要资料可拷贝到另一块硬盘中再格式化。

嗯,若没有其他办法,只能是拷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