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修指纹打卡机啊

楼主(2015-03-19):
情况是这样的,插电 打开开关,没一点动静。拆开后,看不大懂这东西。

网友A:
这个不大坏的,一般情况下就是那个指纹感应器坏了上次碰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大坏的,一般情况下就是那个指纹感应器坏了上次碰到一个,

现在这个是直接不开机,没弄过这玩意 看不懂啊,量 了下,里面有电压

网友B:
不要告诉我是开机按键坏了

网友:
像楼主这机器只能修修供电,我们都不是专业搞这些杂七杂八东西不懂原理,有电路图还可以研究下!

网友C:
这种东西好像没有电路图吧    只能试着修修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告诉我是开机按键坏了

我量过了开关,好的

网友:
修修电源吧,找找供电或者cpu的资料看看供电,否则就难搞了,嵌入式系统。。。。。

网友:
按照单片机的思路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东西好像没有电路图吧    只能试着修修看了

搞不懂这玩意

网友:
修修供电算了

网友:
随便搞了搞弄不来

网友:
没有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