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大神解救,这款杂牌机器,拆开不小心,忘了怎么接线的了。

楼主(2015-03-19):
求救。..................

网友A:
大神,还有这个问题,这个显示器是AOCO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牌子, 这个我感觉有点像杂牌子。现在的拿过来的问题是开关那个面板上的 开关不能用。 还请有思路的大神给点建议,感激不尽!

网友:
你这线是哪里的啊?开光上的?还是高压条上的?AOCO  只听过AOC  应该是杂牌军

网友B:
  哦  不好意思,我刚刚没看到下面的图和说明,驱动板上的线

网友:
这个是背光的线吧?看驱动板有3组LED正负极,而母头只有2对,如果这样接就少了一组,看来只能对调试一下!

网友:
一组一组的试吧。。。。。。。。。。

网友:
屏上面应该就是两组LED灯,驱动板上有三组,肯定有一组用不上,现在就差+-的问题了,LED接反了亮不了,你可以先用一组试试

网友:
也可以在屏上那两组线,分别测量这两组,红表笔随便接一头,黑表笔接相应的那组线,如果阻止想对小的话,那红表笔接的就是正极,相对小就是你在反过来接一下看看是不是阻止想对大的,然后你就知道正负极了,这样做保险

网友:
量一下电压,分析一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还有这个问题,这个显示器是AOCO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牌子, 这个我感觉有点像杂牌子。现在的拿 ...

感觉顺序应该是红黄黑红黄黑

网友:
把两边的电路板分析一下

网友:
高压版呢能测量吗 ?

网友:
实在不懂只能跑线路了。

网友:
这个LED不能接反,感觉只有LED+ LED-应该好接

网友:
恒流驱动板3组输出:.红+红-,黄+黄-,黑+黑-。两组灯条,假定1.2 一组,3空,4.5一组6空。只用两组恒流输出。用3组输出的任意一组,试点一组灯条。

网友:
假定1.2一组点不亮,改为1.4一组,2.5一组,再试一下。

网友C:
搞维修的,这样搞怎么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维修的,这样搞怎么混?

不好意思,  给维修丢脸了。

网友:
  这个 是   背光 啊   亲

    貌似   两正两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  不好意思,我刚刚没看到下面的图和说明,驱动板上的线

   那里都看到你    还要快乐的修显示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