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星小八脚引起的无PS/2供电Z87-G45 GAMING

楼主(2015-03-19):
修到一片V星Z87-G45 GAMING 的大板,本来开始是没复位,刷了个BIOS有复位了(V星板好像BIOS引起的无复位开始多了。。。。我也是刚开始弄V星板子不久,,,,接触的还不是很多)一开机结果键盘灯不亮,然后逐个量了各个脚的对地阻值都正常,接着量供电,问题来了,无5V供电,是到一个V星小八脚上边的,此八角IC好像是四脚为EN脚,五脚有DRV5V,8脚和七角为输出脚六角接地,其他的几个电压也都起来的,就差4脚EN没起来,此EN信号好像是连到6779D io的AMD PWREN 脚的 ,不过不知道这个脚的定义是什么,io换了没好,也不知道此EN要起来高电平必须前边满足什么条件,所以就 来论坛请教一下,谢谢!最后再加几张图片

网友A:
只要能正常开机,我记得这玩意不要也行的,但必须把供电跟输出连起来,好像是三脚跟八脚

网友B:
飞 5V 到 4脚 就OK ..刚刚修了8个USB口不能用的  4脚.来自 U418  单桥...切断 4脚来源电阻..飞线OK..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要能正常开机,我记得这玩意不要也行的,但必须把供电跟输出连起来,好像是三脚跟八脚

不可能吧,三角是接地脚,八角是输出电压脚,不会这么接的吧

网友:
我一般就拆掉,然后焊盘的1脚和8脚短接,百试百灵。

网友D:
你先测量下1脚有没有5V

网友:
八脚的芯片是什么呀?

网友E:
拆掉,1脚和8脚相连,这样就用5V供电直接,如果是2脚和8脚相连,就用5VSB供电,随便你怎么连都行,这是双路供电芯片,V星的主板用这个东西也是通病了,只要有它在的,故障为USB或者PS2无供电的,又或者是出现右下角弹出来USB电涌提示的,就是它惹的祸

网友F:
把芯片的电路图切图发上来,或者发这个板的电路图上来分析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可能吧,三角是接地脚,八角是输出电压脚,不会这么接的吧

我忘了是哪个脚了,具体自己看情况就行了!

网友G:
发个电路图让大家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H:
看了这么多评论 也就是说 只要给焊盘上的一个5V就行了  是吧   先记着 等遇到了试一下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and learn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 5V 到 4脚 就OK ..刚刚修了8个USB口不能用的  4脚.来自 U418  单桥...切断 4脚来源电阻..飞线OK..

好吧,这个没试过,我直接接过去还引起了其他故障还好没烧东西,刚弄好了,是AD线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拆掉,1脚和8脚相连,这样就用5V供电直接,如果是2脚和8脚相连,就用5VSB供电,随便你怎么连都行,这是双路 ...

好吧,之前我试过的不行,现在弄好了可以这样接了,是AD线的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把芯片的电路图切图发上来,或者发这个板的电路图上来分析分析。

这个图纸还是算了,毕竟答应过给图纸的好友,不然不食言了嘛,这里的也截了部分图纸上来分析了,就是这个EN信号,现在故障修复了,是AD线的原因,是这个信号和5V直接短在一起了,PCB也有点烧焦了的,我用小刀刮了一下重新接线打值故障修复了,谢谢徐总的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发个电路图让大家帮你分析分析

故障已修复,是AD线和5V短在一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不查查图纸呢  看看定义

已经截图了吧,就是这个到IO 的八角EN信号

网友:
什么东东?不要划水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了这么多评论 也就是说 只要给焊盘上的一个5V就行了  是吧   先记着 等遇到了试一下

嗯,一般在IO工作条件正常的情况下这样接线应该可以,只是这次是其它问题,已修复是AD线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 5V 到 4脚 就OK ..刚刚修了8个USB口不能用的  4脚.来自 U418  单桥...切断 4脚来源电阻..飞线OK..

嗯,之前不行,现在可以这样直接接了,是AD线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先测量下1脚有没有5V

一脚有5V高电平,2角有5VSB供电的,现在故障已修复,是AD线故障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故障已修复,是AD线和5V短在一起了

祝贺楼主又打了胜仗。

网友:
什么是AD线?

网友:
引用 网友G:
祝贺楼主又打了胜仗。

其实我也算是运气好吧,看到刚好那里有接线的地方于是就干脆量测一下然后就发现是几根LPC总线,其中一根阻值不正常,偏小了查到和5v相短,刮了一下焊盘重新接上就OK了,也是自己大意了,IO的时钟都查了就是没查这个总线

网友:
其实就是几根LPC总线,我自己比较习惯叫LPC总线,不是PCI总线那个AD线哈,别被我误导了,是我的失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纸还是算了,毕竟答应过给图纸的好友,不然不食言了嘛,这里的也截了部分图纸上来分析了,就是这个 ...

我比较习惯叫LPC总线为AD线,所以这里的AD线不是指PCI总线,不好意思,刚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J:
唉   有图纸不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J:
唉   有图纸不分享

其实也不是这块板子的图纸,只是差不多的,,,

网友K:
会不会和之前V星爱用的通病八脚芯片是一样的啊?之前的板子也是爱坏这个芯片 这个芯片坏了还会挡内存呢 没有经验的人 会被搞死  不过楼主 这么新的主板 还没过保 你怎么就能碰到了哇?真厉害 还能搞到图纸 就是不能上传 美中不足了些些

网友L:
很简单啊 ,直接吧8脚小芯片去了  ,然后在拉个红5v到ps/2的第5脚就行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吧,之前我试过的不行,现在弄好了可以这样接了,是AD线的故障

ad线是什么

网友M: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纸还是算了,毕竟答应过给图纸的好友,不然不食言了嘛,这里的也截了部分图纸上来分析了,就是这个 ...

是属于正常的烧焦损坏还是认为损伤?这种问题目前我还没有维修到,可能这边人少用PS/2的原因吧。看着你思路不错,这个故障我先记下了,不知哪天也会修到。

网友:
引用 网友M:
是属于正常的烧焦损坏还是认为损伤?这种问题目前我还没有维修到,可能这边人少用PS/2的原因吧。看着你思 ...

其实不是这边人不用PS/2,而是老板必须要完整的好板所以只能修好了,,,这板子是工厂里边的板子,少件好多的,补料补得难受,,,之前应该是工厂烧坏的吧,其实我也就这么几招了,纠结了好久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L:
很简单啊 ,直接吧8脚小芯片去了  ,然后在拉个红5v到ps/2的第5脚就行了啊

之前我试过不行的,我直接拉过,不过后来LPC总线好了以后可以这么直接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会不会和之前V星爱用的通病八脚芯片是一样的啊?之前的板子也是爱坏这个芯片 这个芯片坏了还会挡内存呢 没 ...

恩,完全就是这么个问题吧,只不过这里是这个PS/2的问题而已,换汤不换药吧,我修V星的也少,八角的修得少,这个图纸我也是没有,只是差不多型号的,而且答应过好友不发上来的,不好意思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C:
之前我试过不行的,我直接拉过,不过后来LPC总线好了以后可以这么直接接了

应该可以的  都是一样的都是5v只是吧小心片去了  那个小芯片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L:
应该可以的  都是一样的都是5v只是吧小心片去了  那个小芯片也没用

恩,之前没切线试过也没确认

网友N:
祝贺楼主修复,学习学习长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N:
祝贺楼主修复,学习学习长经验
其实我也是运气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