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独显i5 更换cpu供电mos后,上电到0.8几掉电止待机后反复启动掉电

楼主(2015-03-19):
我修的一台联想B470独显i5的机子
一路cpu供电MOS烧了
更换后上电到0.8几掉电到待机后反复循环重启
去掉内存,电流能稳定到0.7几
测CPU电压在去内存后稳定有输出1.05v
大师们给个维修方向

网友:
U供电烧了看看U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
U在一台I3的机子上试了,可以进的开机画面。
这台机子后来BISO也刷了,还是会掉电反复重启,现象不变

网友:
压桥压显卡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
会不会bios资料损坏了!!!

网友:
建议换cpu试试

网友:
应该还是CPU供电问题,最好两组全换了,用示波器测下波波对不对

网友:
这个问题处理起来很老火,有台电脑和你差不多,求高手。

网友:
铁管子得买质量好的

网友:
供电问题没有处理完吧,要不然就换的芯片不稳定

网友:
我也有一台现象一样的,臭死我了

网友:
电容换了吗,有可能漏电

网友:
掉电没波波折磨死人,根本不知道从来开始掉

网友:
如果是HM65的可以试一下换南桥,

网友:
CPU也阵亡了吧。

网友:
看看主板各部分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换cpu供电ic

网友:
这个管子都换了吧....然后 CPU估计也阵亡了....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还是那几个乌龟盒子啊。估计你没有换好

网友:
供电管和PWM芯片都更换掉试下

网友:
EC也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我问题。。。

网友:
CPU管子旁边有六角的芯片 和其他的芯片对比着量一下

网友:
还是u得问题多点

网友:
很有可能有一路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换个U 试下

网友:
CPU  供电芯片 我遇到最多就是这俩种

网友:
应该还是cpu供电电路问题

网友:
是不是供电没换好呀,要不就全换了式试

网友:
集显电压有没有出来啊~!

网友:
U坏了吗 哟
要看

网友:
这机有通病哟,网上看下吧

网友:
换CPU试试啊

网友:
场管旁边有个八条腿的芯片是好像是输出控制极的,你查查看

网友:
铁片问题吧

网友:
cpu供电芯片也换了吧

网友:
把驱动管子也换掉就好了 。。。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的现象和你的一样,不知道怎么搞了,那个六爪的芝麻管全换了,MOS管全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我的电脑也是B470I5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坏用了快三年了

网友:
确定是CPU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