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尼索22寸显示器

楼主(2015-03-19):
用大概1个小时左右就会黑屏。电源指示灯还是正常时候的蓝色亮着,刚开始黑屏的时候,还会过几秒就亮了,然后3-4秒又黑了,然后就不亮了,但是指示灯还是照样亮着,然后关显示器,再开,还是一样只亮蓝灯,但不显示,待放一会,应该是冷机之后,又可以用个1小时左右,又故障依旧

网友A:
哎,又是疑难杂啊……

网友B:
这些隐性的故障···最好就是正常的时候通电用风枪加热一下各处元件·······看下可以找出真凶不

网友C:
我觉得断保护试试

网友C:
灯管老化,什么的,电容挨个换了,什么的

网友D:
把二次电源12V的电解电容都换掉试试!

网友D:
测测不亮时高压板触发电压跟亮时有区别吗?要是有区别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呢!

网友E:
有零件热稳定性不好。

网友F:
是不是LCD的? 是的话就重点检查灯管 和高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又是疑难杂啊……

搞不懂什么意思啊!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隐性的故障···最好就是正常的时候通电用风枪加热一下各处元件·······看下可以找出真凶不

这样也是比较痛苦的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二次电源12V的电解电容都换掉试试!

二次电解电容是哪个?12V供电附近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测测不亮时高压板触发电压跟亮时有区别吗?要是有区别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呢!

我就说怀疑驱动板问题,因为不是说只要电源灯正常亮时,电源板就基本好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零件热稳定性不好。

也有可能是,有的是热启动,这会不会就是相反?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LCD的? 是的话就重点检查灯管 和高压板

是LCD,也之前有换高压条的

网友H:
你好 没遇到过这个  这是什么牌子?索尼?

网友I:
楼主不妨用通用驱动板去点屏试下屏有没有故障继而在去检测电源板和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LCD,也之前有换高压条的

那就有可能是灯管了。

网友J:
这个很难找到问题  有元件不良

网友K:
不用看就知道是虚焊了,热胀冷缩造成。

网友G:
引用 网友K:
不用看就知道是虚焊了,热胀冷缩造成。

这可能性比较大,但是到底是哪个芯片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断保护试试

那我到底需要怎么办?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灯管老化,什么的,电容挨个换了,什么的

不会吧,电容挨个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好 没遇到过这个  这是什么牌子?索尼?

我开始也以为是索尼,应该是个杂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不妨用通用驱动板去点屏试下屏有没有故障继而在去检测电源板和驱动板

你的意思是先排除屏?

网友:
这都没看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很难找到问题  有元件不良

疑难杂症,特痛苦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不会吧,电容挨个换啊

一共也没有几个电容,我觉得先看看灯管,和断保护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共也没有几个电容,我觉得先看看灯管,和断保护试试,

什么是断保护?

网友K:
引用 网友G:
这可能性比较大,但是到底是哪个芯片啊

先用放大镜观察,你还可以用按压法和轻力摇晃法试试找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G:
那我到底需要怎么办?

你搜索下断保护就行了,应该是一个芯片的第几脚接地什么的,或者是总之断保护的方法很多,你可以找到电源板上的芯片去保护,或者这个电源板去保护,你都可以搜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搜索下断保护就行了,应该是一个芯片的第几脚接地什么的,或者是总之断保护的方法很多,你可以找到电源 ...

嗯,好的,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先用放大镜观察,你还可以用按压法和轻力摇晃法试试找出来。

这两个方法我还真没用过!麻烦给我简单普及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就说怀疑驱动板问题,因为不是说只要电源灯正常亮时,电源板就基本好的嘛

那就把驱动板补焊一下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把驱动板补焊一下先!

嗯嗯,这个可以有!我试试

网友:
是暗屏了把

网友L:
换个高压板上去测试。这类问题,因为驱动板工作电压低,发热量也不很大,坏的可能性相对小些。还有一法,拆开点机一小时,待它灭时,再测高压板的工作条件。

网友:
好像是没看到有图像!!

网友:
引用 网友L:
换个高压板上去测试。这类问题,因为驱动板工作电压低,发热量也不很大,坏的可能性相对小些。还有一法,拆 ...

有道理,我试试

网友M:
这  有可能是高压板的问题    你先改个高压条试试   再黑就是灯管有问题了  就要一组 一组的试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M:
这  有可能是高压板的问题    你先改个高压条试试   再黑就是灯管有问题了  就要一组 一组的试了

高压条我之前就改过了!

网友N:
高压,灯管都没问题。我碰到一个别的机子和楼主的差不多,是存储器坏。数据能读能写,就是热了不行。

网友M:
引用 网友G:
高压条我之前就改过了!

如果你确定灯管没问题  那他的信号线3.3v 有可能会出问题

   前提示有显示无背光

没有3.3v   灯管就不会亮   你把信号线断开  接到5v上试试

          要是不黑了   就可以考虑 换个驱动板了   要不然 就会 一直 白屏了

               也可以先刷个程序  试试

网友O:
电源板 IC性能不良 ? 遇到过IC发烫导致屏显示横线

网友:
引用 网友M:
如果你确定灯管没问题  那他的信号线3.3v 有可能会出问题

   前提示有显示无背光

嗯,好的,谢谢。我看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N:
高压,灯管都没问题。我碰到一个别的机子和楼主的差不多,是存储器坏。数据能读能写,就是热了不行。

那你怎么处理的?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如果你确定灯管没问题  那他的信号线3.3v 有可能会出问题

   前提示有显示无背光

刷程序是搞不了,没有这设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电源板 IC性能不良 ? 遇到过IC发烫导致屏显示横线

芯片过热导致的问题千奇百怪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你怎么处理的?修好了吗?

换芯片刷程序。

网友:
没家伙事,刷不了

网友N:
直接换通用板,好挣钱,研究这半天换那么一小东西用户不认可。

网友P:
电容  触摸按键  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N:
直接换通用板,好挣钱,研究这半天换那么一小东西用户不认可。

嗯,你这句话,很符合你的头像上的两个大字

网友:
引用 网友P:
电容  触摸按键  都有可能

这不是触摸的

网友:
电压 不稳

网友:
怎么就电压不稳了捏,我就纳闷了

网友Q:
出问题的时候看看5V12V有没有变化,用热风枪挨个吹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R:
替换法先外接灯管,排除灯的问题,或外加高压驱动板,排除高压板。。。。一步一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Q:
出问题的时候看看5V12V有没有变化,用热风枪挨个吹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你是说用风枪吹可疑芯片?

网友G:
引用 网友R:
替换法先外接灯管,排除灯的问题,或外加高压驱动板,排除高压板。。。。一步一步查

嗯,好吧,也只能如此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G:
嗯,好吧,也只能如此了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网友:
引用 网友R: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是啊 ,不急不自在啊

网友S:
问题可能还是驱动板上

网友R:
必须一步查和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S:
问题可能还是驱动板上

我现在也只能是一个一个 的挨个的去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必须一步查和排除

嗯,必须这样,因为大家的答案也太多不一样,毕竟不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