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206 可能是通病 大家分析一下 已解决

楼主(2015-03-19):
收到一个客户送来的白色S206 本子 AMD 的。  表现是 开机 机器不亮  电流在0.5-0.6A 之间 此机器没有指示灯。 在讯维 搜了一下 很多这样问题 。但是没有什么解决方法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BIOS  刷了  问题没有解决。告诉 客户 主板可能挂了。 换主板。 此机主板不到百元。 报价后客户觉着贵不修了。 过了几天 又送来决定修。
订了新主板今天到货 安装后 问题依然  怀疑新主板坏的! 但是觉着不会这么倒霉。  就开始测试一下 用键盘测试 重启  电流有反应。。 拆掉各种扩展配件  排线 还是不好使。  拆开屏幕 看看是不是屏幕坏了。把屏幕拿到别的机器上测试亮了。  后怀疑 排线  把排线 一层一层拨开  发现 断了3.。 哎 原来问题在这里 修补好后 搞定。
没和客户说  依然告诉他 换板。。怕他麻烦 觉着问题多
现在觉着 和可能 S206 都是 屏线不是主板问题哦 最后测试一下 旧主板 也是好的。。

网友:
运气不太好,当时如果摇摇屏线,亮了都不一定

网友:
看来LZ不够细心啊……

网友:
没有试外接吗?这个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还好没有跟客户说,说了客户还会说你坑他,这种情况我不会说的,修好就好。免得节外生枝

网友:
这种事顾客比较亏!屏的排线那个地方最容易折断短路,屏的转轴是经常活动的地方,我也修过。

网友:
细心是维修最重要滴

网友:
没有指示灯,接个外借键盘不就有了?

网友:
没事,楼主也没亏

网友:
有些故障确实难判断

网友:
外接的都要试一下吧!!!

网友:
呵呵,是啊。外接总得接一下吧

网友:
我也  经常 粗心,误判了,还修大半天!!

网友:
有点亏呀,不过赚了片板

网友:
我 自己用的 那台 屏开大点 就黑屏 看来也是屏线

网友:
外接应该会亮吧

网友:
做维修还是要细心啊,

网友:
这种屏线中间断的故障还真是难找啊,楼主多少走了点弯路,把经验分享出来,我们以后遇到 了相似的问题,也就多了一个考虑的方向,谢谢。

网友:
有点亏啊 下次仔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