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台华硕K40AB笔记本,无修,什么都好的就行。

楼主(2015-03-19):
收一台华硕K40AB笔记本,无修,只要什么都是好的就行,本人也是搞笔记本维修的,拿来赔客户的。价格不要高了,这机子什么德行,同行都知道的。。有的联系QQ:44135778。当宝的勿打扰

网友:
x88af的要吗

网友:
我是买去赔。客户的,就只要K40AB

网友:
K40AB其实也不错,就是散热有点滥

网友:
何止散热滥,我前段时间有个K40AB装系统一打显卡驱动就蓝屏,GHOST板的安装版的,XP,WIN7系统都试过了,板子也换了,CPU,硬盘,内存全部都换了,官网上的驱动新的,旧的还是一样,一装显卡驱动就蓝屏。后面直接放弃。

网友:
这机器有什么可修的,修一次再来直接换板了。

网友(2015-09-05):
还 赔 什么个情况?

网友A:
上个图,我有一片,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我有一台。。。575082125

网友:
主板 焊过的  有两台

网友(2015-10-28):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我有一片,不知道,是不是

你QQ多少,我要

网友:
我也有一台  是 amd的cpu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