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外接显示器正常 内屏不显,

楼主(2015-03-19):
修了一台三星R428的笔记本,板号 BA41 01215A  一开始的故障为短路. 显卡供电的复合管烧了.换了个好的,正常显示了.客户拿回去没用一天就又回来了.故障是加电不显.和上次故障不一样了.而且显卡供电也出来了,就是不显示,以为是显卡又开焊了.上BGA加焊了一下,还是原故障,重植球后,外接有显示,内屏不显.怀疑是显卡坏了.定了一片好的显卡后,还是外接显示,内屏不显.本人对三星的机器比较陌生,看看了网上的贴子,也没有好的维修方法,请大家给点这种故障的维修资料,图纸我是有了,就是不知道从何下手去修这种故障,望给些这种维修的资料.借鉴一下.

网友:
内接不显从屏线接口查起啊,19V到了没有,屏开启信号有了没有,数据通道阻值正常不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建议用是波器查屏线位置

网友:
三星的板比别的主板要薄,做BGA 的时候温度要比平常其他主板要低,你的主板很有可能变形了,外接有显示,证明显卡坏的可能性不大,还是主板变形的问题!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显卡接口J500 上

4脚,5脚,10脚,26脚,28脚上都有电压,而1脚 2脚 3脚的19V却没有电压,这就有些郁闷了.

网友:
难道19V电压是最后才有的. 而顺序来,第一个电压就应该是19V的电压过来呀,查了查VDC INV的来处.

Q501的1脚和2脚都是19V,显然这个P沟道的场管不能导通. 继续查,Q505的G极为低电平, LCD3 BKLTON由U501发出

U501的1脚为高电平,二脚为低电平,这是个逻辑门与门.2脚为低也是不对的
.
这个信号就是来自显卡. 但显卡我又换成是新的来.换了两个.走进了死胡同了,大家给帮下忙

网友:
屏线,2 显卡

网友:
首先要看一下27,29脚有没有3.3v,如果没有就是主板或显卡还有问题,如果有,就看是不是暗屏,检查19v电路过来的线路哪有问题,换个屏再试试。

网友:
学习了,搞些积分

网友:
屏线和屏你都换过了吗??

网友:
查屏接口那里是不是缺电压

网友:
和显存有关系吗?

网友:
内屏不显示主要查屏接口信号出,还有不行换个屏试试

网友:
查屏供电,屏信号,看看哪个没有出来

网友:
三星,伤心啊。烂韩国产品叫客户别再买了。

网友:
测量屏线接口的信号有没有

网友:
还是查一下屏接口的工作条件

网友:
屏接口处的信号线电压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