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 800的内存条不亮

楼主(2015-03-19):
两条金士顿的内存条点不亮了,热插在CPU-z可以检测到,是哪的毛病

网友:
是不是内存上的那个8脚的小ROM程序坏了!

网友:
点不亮要不内存坏要不主板坏,排除法……

网友:
换根 内存 试试

网友:
检测到,说明SPD是好的,可能内存有坏芯片或有电容短路了,看看哪里发热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