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78M主板,偶尔加不上电,求助

楼主(2015-03-19):
通电情况下连续短接ON/OFF后加不上电,把电源线短电一会首次能通电,关机后立即开机风扇转几圈马上停了,最后短接ON/OFF无反应。需要再次短电后才能点亮。请问下这算是所谓保护吗?电源换了好的,TT额定530W的也是这样问题。主板和CPU也是新的,现在怀疑是主板问题。请高人指点

网友:
仔细查下CPU供电,和南桥供电

网友:
按上电时序查呀

网友:
查一下RTC电路是否正常。触发信号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希望有修过的快来说说情况

网友:
先查一下触发针到IO触发脚之间是否有问题,再查IO到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