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开机不定时死机

楼主(2015-03-20):
联想Z460开机不定时死机,散热做好,装不同系统,一样,求助

网友:
如果板是独立显卡的话     重做显卡吧  显卡用太久了也会有这个故障

网友:
一般要多长时间死机呢,死机的时候是画面不动了还是没有屏幕了呢,先排除硬盘内存网卡,最后查主板了

网友:
换个BIOS芯片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太复杂了。建议换内存、硬盘。做系统。加热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