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这个屏还有救吗?

楼主(2015-03-20):
在换一20寸显示器背光管时操作大意,弄碎了液晶板的一个角,而这个角上是有电路的。

网友:
先点亮看看什么情况在说了。要有问题的话是没有的修了

网友:
这个要装上试过才知道,装上以后试过没问题,就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碎了估计就不行了   还是要小心啊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装上看看吧,

网友:
这个没有救了  线路应该都坏了

网友:
电路部分碎了,估计不太好哦

网友:
先看下 效果   行的话  就行  不行    你就 赔钱 吧

网友:
一般   情况下    是没有救  的          换的 时候   屏要放进去     要不然 一 不小心  就 会 把  屏 搞 碎

网友:
先点下屏,估计是没救了。

网友:
那就没有救了,,,,,,,

网友A:
这样容易屏出线

网友:
估计问题不大

网友:
救起来的话难度有点大..这里面很多导电的线.

网友:
直接报废没意义了

网友:
点起来看下效果啊,有问题就没救了

网友:
只能是就这样将就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容易屏出线

如何处理还请指教。

网友:
屏随了。没得救啊。

网友:
通电试机,如果真是屏坏了,就算有能修的地方,估计也找不到

网友:
里面虽然有线,但如果碰巧没有搞到断。应该没事,但如果断了,就是废了。可以上电试试的啊。

网友:
屏一脚碎了,基本上是灰色垂直竖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