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不触发,slp信号不出

楼主(2015-03-20):
待机0.016,按开关后0.02--0.026两三秒后掉到0.016。3V   5V正常。PCH_RSMRST#高电平,EC发出的PBTN_OUT#有跳变,南桥晶振正常,待机电压也有,就是不发出PM_SLP_S3#    PM_SLP_S4#    PM_SLP_S5#这几个信号给EC,所以EC不出syson信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PM_SLP_S3#
PM_SLP_S4#
PM_SLP_S5#这几个信号用示波器量了,没有任何动静

网友:
查桥 的工作条件

网友:
桥挂了,干桥

网友A:
查桥的工作条件,供电 时钟 复位,包括BIOS

网友B:
查一下啊ec的适配器检测信号,以及PCH的待机电压

网友:
桥坏了吧,查桥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桥的工作条件,供电 时钟 复位,包括BIOS

没有点位图,确切供电位置不好查,桥周边有不少3V,供电应该没问题,32.768时钟正常,BIOS看电路图应该是上电以后才开始工作。ECBIOS刷过,没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啊ec的适配器检测信号,以及PCH的待机电压

ec_on信号已经发出,待机电压都有,Ec接到开关信号后可以发出PBTN_OUT#,PCH_RSMRST#信号也由EC正常发出,是不是可以说明EC已经正常工作了?pch的待机电压因为没有点位图,确切位置不好找,桥周边3V电压不少,晶振也正常。

网友:
这位仁兄,你的笔记本型号、版号说一下。不发出slp_s3#的原因有好多,你重点检测桥的所有工作条件,待机供电时钟等等,还有的就是 你的桥是什么型号?现在很多桥集成好多东西,虚焊的有、坏的也好多。EC发出的PWRBTN 虽然EC有发出,但也保证不了南桥能收到啊~~南桥能收到要是其他条件不满足它也不工作的

网友C:
额 刷ecBIOS 何用  要刷南桥BIOS  和查南桥条件,加焊或者更换测试!查BTN 阻止正常否

网友:
EC发出来了  桥工作电压正常 那不就是桥挂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额 刷ecBIOS 何用  要刷南桥BIOS  和查南桥条件,加焊或者更换测试!查BTN 阻止正常否

上电不是ECbios负责的吗?南桥bios供电为3VS,是不是说明上电正常以后南桥bios才工作的?

网友:
十楼  说得有理

网友:
Y470的搞过,一般触发电流很低都是南桥问题,楼主加焊下南桥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
这不很明显是桥坏的吗,直接换就是

网友:
我是菜鸟,遇到这种情况,立马干桥

网友:
桥的问题多一点 看SLP 这个信号都到哪里

网友:
Y470的机子有两个地方是通病的
我修到过

网友:
先看下南桥周围电阻有没坏,打一下电容阻值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最大 楼主还是多查查南桥的工作条件 再下手干南桥 Y470的一个通病就是屏线接口处  有一个电容容易坏掉 发生短路

网友:
可能是桥坏了,先换桥

网友:
仁宝的板子是吧?我这也有一个是DELL的...和你描述我的一模一样..现在我们要不要一起干桥?

网友D:
这个是hm65的桥,买过几个钢网,孔都过小呢,没法植球,难道要一个一个摆上去?hm55的桥倒是没少做,65的桥有点头疼啊。

网友E:
等待结果。修好了没有

网友:
换个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电不是ECbios负责的吗?南桥bios供电为3VS,是不是说明上电正常以后南桥bios才工作的?

是3VS的话 供电没出 那和南桥BIOS无关,我看你好像是有触发动作  所以和ECbios无关了。
还是南桥的周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等待结果。修好了没有

hm65桥钢网没法用,桥不想换呢,看样子桥问题的可能大点。

网友:
一般都是检测电压不过  要不就是  PG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hm65的桥,买过几个钢网,孔都过小呢,没法植球,难道要一个一个摆上去?hm55的桥倒是没少做,65的桥 ...

我有个板子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干桥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个板子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干桥没有?

钢网不合适,没干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电不是ECbios负责的吗?南桥bios供电为3VS,是不是说明上电正常以后南桥bios才工作的?

具体还是得以图纸为准,通常情况来讲如果南桥BIOS在待机条件下就有供电的话,那么说明它有可能会参与开机,你这个只有想办法查桥的条件,完之后都正常的话就换桥吧

网友:
看故障描叙 仁宝的主板 重点查南桥和南桥的周边供电  时序信号

网友:
如果桥的供电时钟都正常的话,只能换桥试试了。。。明显南桥不工作导致。。

网友:
加焊看看吗   也许虚汗呢  钢网买0.4的  用0.35的球 我都是这样

网友:
我是新手,遇到这种情况就会先做下桥试试。

网友:
  南桥吧  查一下南桥吧 不行就换一个试

网友:
基本上桥坏了。建议先热一下

网友:
怎么样撒,楼主你弄好了没有?

网友:
查下桥的条件 出来就直接换桥

网友:
南桥的三大条件都成立了?成立果断换桥

网友:
楼主有结果了吗?

网友:
查PCH的RTC电路

网友:
有图纸一般就可以查工作条件,工作条件有一般就是桥坏,南桥虚焊或坏的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