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大板

楼主(2015-03-20):
华硕主板刚接到手里跑d3不过就知道是内存槽断线,一看果然是再两槽之间断线烙铁没法入手,也看不错来断的那两个点。果断买了两个内存槽,把原来的内存槽拔掉看到了断的那两个然后把新的换上把断的那两个点在后面连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贴说明什么呢,没有价值吗

网友A:
内存插槽怎么换呀?

网友:
果然是够大的哈,也还蛮新的嘛

网友B:
把怎样换内存槽的过程图文并茂写出来与大家共享,肯定大受欢迎。

网友C:
楼主牛啊!!还换内存槽!!

网友D:
我不会去换内存插槽,飞线比较简单

网友:
换内存插槽我用锡锅换过

网友:
内存槽怎么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插槽怎么换呀?

很简单的就是吧内存槽后面的锡先弄掉再用风枪吹再拔,然后买新的就行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怎样换内存槽的过程图文并茂写出来与大家共享,肯定大受欢迎。

没办法了,已经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牛啊!!还换内存槽!!

这个可以有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不会去换内存插槽,飞线比较简单

可是你不知道断的那两个点再内存槽里面

网友:
上网搜搜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可是你不知道断的那两个点再内存槽里面

弹片断了吗?两个插槽都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弹片断了吗?两个插槽都有问题吗?

就是断线断的是两个内存槽中间还不知道断的是那两个点所以就把槽拔掉

网友F:
插槽是可以换的,就是换起来很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插槽是可以换的,就是换起来很麻烦的。

是的,换两个更麻烦的

网友:
我也常用华硕的主板,要说修的话还没有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