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0

楼主(2015-03-20):
机器加电跑1.4左右  有跳变  看跳变显示应该是到显卡不亮   二话不说拆机  键盘取下之后  手按了一下显卡  居然开机了   开机之后进系统之后看显卡驱动没装上了   把显卡驱动打上了之后  重启  有不开机了,这个板子显卡打黑胶的,做显卡就不考虑了   直接换板   板子不贵才85元

网友:
现在修机器一般的都会先查一查主板多钱,维修不好做了

网友:
85?错了吧。。。

网友:
呵呵,现在碰到这种板子都直接换。。

网友:
从哪找的板子才85?

网友:
这个板子这么便宜啊?没必要修

网友:
楼主这板子哪里买的呀 才85

网友:
85??这么便宜

网友:
有这么便宜????????

网友:
换板都只要65吗,还是我看错了

网友:
85???这还怎么报价啊

网友(2015-05-07):
你这是t40 吧怎么可能t400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