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CT-HM板子开机点亮一次就不行了

楼主(2015-03-20):
拿到这板子开机测试,第一次成功进入系统,关机后就一直无法开机。放了1个星期后再次测试开机,再次点亮屏幕。后又不能开机。求解决。

网友A:
估计是IO ,加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IO ,加焊一下

试一试。先谢谢了

网友:
不触发,查查触发电路。

网友:
这种情况  直接换电源!!

网友:
干IO,,不行再考虑桥!!

网友:
触发电路的问题居多

网友:
加焊一下io试试

网友:
看下蓝桥下面有掉件没 。没有的话 南桥坏的几率大。

网友:
先干io,不行在干桥。